路由器

楼主(2008-07-23):
路由器
请问路由器主要是由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就是说没有规定哪个硬件,随便在能支持路由功能的芯片上面就可以开发。
路由器
硬件
开发

网友A:
路由器是IP层的 应该是软件吧

网友B:
软件实现?那也就是说随便什么芯片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咯?》

网友C:
软件实现为主。
以前一般都是ARM7芯片,开始是外部MAC芯片,逐渐都是ARM7自带MAC接口,外部加滤波器了。
所以只要选支持网络接口的芯片就行。是否自带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