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eboot添加USB下载功能

楼主:
让eboot可以通过usb下载NK,有兄弟已实现的吗?给点提示吧!
我用的是nboot+eboot的启动方式,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问题主要出在中断上.
现在是按照下面的方法:
eboot直接修改地址0x18的中断跳转指令,将它指向新的地址,指向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

#define pISR        (*(unsigned *)(0x00000000+0x18))

pISR =(unsigned)(0xEA000000)+(((unsigned)IsrHandler-(0x8c000000+0x18+0x8) )>>2);

我看了很多网文都是这样做的,只是(0x00000000+0x18)或为(0x30000000+0x18),但试了很多地址为什么我的就是不响应中断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好心人提点一下咯.感谢!!!

        IMPORT  IsrUsbd
; ---------------------------------------------------------------------
; ---------------------------------------------------------------------
    LEAF_ENTRY IsrHandler

;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lr}
        mov        r0, lr
        bl        IsrUsbd
        ldmfd   sp!, {r0-r12,lr}

        movs pc, lr

    ENDP    ; |IsrHandler|

kit

网友:
引用楼主 shuiii 的帖子:
让eboot可以通过usb下载NK,有兄弟已实现的吗?给点提示吧!
我用的是nboot+eboot的启动方式,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问题主要出在中断上.
现在是按照下面的方法:
eboot直接修改地址0x18的中断跳转指令,将它指向新的地址,指向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

#define pISR        (*(unsigned *)(0x00000000+0x18))

pISR =(unsigned)(0xEA000000)+(((unsigned)IsrHandler-(0x8c000000+0x18+0x8) )>>2);

我看了很多网文都…

eboot可以这样修改吗?据我所知UBOOT是通过USB下载到内存,然后固化到NANDFLASH中,即从FLASH启动
前4K代码加载到内部SRAM,运行,前四K代码的作用是被加载之后把剩余的代码拷贝到SRAM运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这样改动,网上有支持UBOOT的BSP。拿来参考,放到自己的BSP上即可。

网友:
可以啊.好像网上很多人都已经实现了.怎么就没高人出来露露面呢?

网友:
友善的QQ2440现在就是这样的,修改了EBOOT,可以用USB下载,但是它不提供源代码。
linux的UBOOT很多人开源,Wince没有

网友A:
找一个wince6的bsp,直接移植一下这个功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wince6的bsp,直接移植一下这个功能就可以。

貌似现在很少Wince6.0的BSP啊,在三星网站上有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wince6的bsp,直接移植一下这个功能就可以。

2440上有wince6的bsp吗?还别的cup的bsp包也可以

网友A:
很多2443的ce6的bsp,和2440大同小异。
可以向三星的代理去要,或者下载:
http://www.programsalon.com/downloads95/sourcecode/embed/detail38057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2443的ce6的bsp,和2440大同小异。
可以向三星的代理去要,或者下载:
http://www.programsalon.com/downloads95/sourcecode/embed/detail380579.html

----------------如果想把eboot支持USB下载,我觉得可以参考u241mon这个源代码,这个代码是有USB下载功能的。里面有很多和USB相关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中断已经产生了,是因为堆栈没有初始化,现在传输有点问题。。

网友:
eboot下使用中断和 eboot下增加USB下载功能是2个事情
一般来说你可以把USB驱动里的USB代码直接复制到eboot下,再把微软的MDD也要移植到eboot下,简单修改,比如把USB的中断方式改成polling USB的中断寄存器方式。
如果原本BSP不带USB下载功能,自己做的话,还是有一定工作量的(因为USB不好调试)。

网友:
功能已实现,移植了优龙的USB下载部分代码就可以了.谢谢楼上所有兄弟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