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对齐是与编译器相关的还是与处理器相关,我该怎么设置边界对齐?谢谢!

楼主:
请教大家,结构体的边界对齐是与编译器相关的还是与处理器相关的?
我的编译器是Tornado,处理器是PPC,有人告诉我该怎么设置边界对齐吗?谢谢

网友A:
处理器是PPC?这个什么概念?

边界对齐是跟具体的应用相关,应用层取值有边界对齐的要求的话,那么提供给这个应用所调用的数据就得是边界对齐。

边界对齐假设32bit,那么你的数据必须都是32bit的倍数,因为取值是按32bit 32bit 32bit这样来取的。要是你的实际数据是24bit,你就得将其高8位填0,凑成32bit。

网友:
边界对齐其实就是内存对齐;

把内存中的字节对齐后,cpu对数据的访问处理就会高效一些。

怎么对齐?按多少字节对齐都是实际应用相关的。没有规定。

不对齐一样能跑。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各位!以下是在Tornado中强制一个字节对齐

/*Ren  13:33:13 17-jul-2008*/
/* 页信息 */ /* 存放在每个页的第四个扇区的备用区中 */
typedef struct
{
        uChar state;        /*页状态信息包括:数据无效、数据有效、空闲*/
        uInt32 pageNum;     /* 逻辑页号 */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Page_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是PPC?这个什么概念?

......

PPC==>PowerPC, ^_^

网友:
真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