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inCE串口通讯的问题,大侠们一看估计就知道原因,但困扰我了

楼主:
闲话少说,贴出代码来:

//串口打开函数
BOOL OpenPort(HWND hWnd)
{
        DWORD dwError;

        //打开串口
        hSerPort=CreateFile(TEXT("COM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SerPo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wError = GetLastError();
                MessageBox(hWnd, _T("Open Port (COM1:) Error!"), _T("ERROR"), 0);
                return FALSE;
        }

        //设置串口输入输出缓冲区大小
        //SetupComm(hSerPort, _InQue, _OutQue);

        //设置串口事件掩码
        //SetCommMask(hSerPort, 0);

        //设置串口属性
        if(ConfigComm())
        {
                fContinue = TRUE;
                return TRUE;
        }
        else
        {
                MessageBox(hWnd, TEXT("Config COM1: error!"), TEXT("ERROR"), 0);
                CloseHandle(hSerPort);
                return FALSE;
        }
}

//串口设置函数
BOOL ConfigComm()
{
        DCB dcb;
        COMMTIMEOUTS tmOuts;

        //获取串口原始属性
        GetCommState(hSerPort, &dcb);

        dcb.BaudRate = 19200;                // 设置波特率
        dcb.ByteSize = 8;                        // 数据位,范围:4-8
        dcb.Parity   = NOPARITY;        // 校验模式:无校验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 停止位: 1位
        dcb.fParity  = FALSE;                // 不支持奇偶校验
        //dcb.fBinary  = TRUE;                // 设置二进制模式,此处必须设置TRUE
        dcb.fNull    = FALSE;                // Disable null stripping

        /*以下这些设置了之后有用么???
        dcb.fOutxCtsFlow  = FALSE;        // No CTS output flow control
        dcb.fOutxDsrFlow  = FALSE;        // No DSR output flow control
        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DISABLE;        //启用流量控制

        // DTR flow control type
        dcb.fDsrSensitivity   = FALSE;        // DSR sensitivity
        dcb.fTXContinueOnXoff = TRUE;        // XOFF continues Tx
        dcb.fOutX             = FALSE;        // No XON/XOFF out flow control
        dcb.fInX              = FALSE;        // No XON/XOFF in flow control
        dcb.fErrorChar        = FALSE;        // Disable error replacement

        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ENABLE;        // RTS flow control
        dcb.fAbortOnError     = FALSE;        // 当串口发生错误,并不终止串口读写
        */

        if(!SetCommState(hSerPort, &dcb))
        {
                return FALSE;
        }

        //设置串口超时时间,[color=#FF0000]这样设置有问题吗?超时的设置是不是跟波特率有关才行?[/color]
        GetCommTimeouts(hSerPort, &tmOuts);
        tm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0;
        tm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tm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tm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tm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if(!SetCommTimeouts(hSerPort, &tmOuts))
        {
                return FALSE;
        }

        //指定端口监测的事件集
        //SetCommMask (hSerPort, EV_RXCHAR);

        //分配设备缓冲区
        //SetupComm(hSerPort, 10, 10);

        //初始化缓冲区中的信息
        PurgeComm(hSerPort,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return TRUE;
}

DWORD SendThread (PVOID pArg)
{
        TCHAR szText[TEXTSIZE];
        TCHAR szDlg[128];
        DWORD dwLen;
        BOOL stat, start;
        HWND hWnd = (HWND)pArg;

        start = TRUE;
        while(1)
        {
                Sleep(5000);
                if(fContinue)
                {
                        if(!fContinue)//这句话是浪费的,大家不用管
                                break;

                        if(start)
                        {
                                lstrcat(szText, TEXT("ATE0\r"));
                                start = FALSE;
                                wsprintf(szDlg, TEXT("Sended ATE0. \r\n"));
                                UpdateHistory((LPARAM)szDlg);
                        }
                        else
                        {
                                lstrcat(szText, TEXT("AT\r"));
                                //显示发送的数据
                                wsprintf(szDlg, TEXT("Sended AT.\r\n"));
                                UpdateHistory((LPARAM)szDlg);
                        }

                        PurgeComm(hSerPort,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发送之前先清空输入输出缓冲区
                        stat = WriteFile (hSerPort, szText, lstrlen (szText)*sizeof (TCHAR), &dwLen, 0);

                        if(!stat)
                        {
                                wsprintf(szDlg, TEXT("Send ERROR!!\r\n"));
                                UpdateHistory((LPARAM)szDlg);
                                return 0;
                        }
                }
                else
                        break;
        }
        return 0;
}

DWORD ReadThread (PVOID pArg)
{
        //BYTE szText[TEXTSIZE];
        //COMSTAT comstat;

        //SetCommMask (hSerPort, EV_RXCHAR);
        while (fContinue)
        {
                /*
                if(ReadFile(hSerPort, szText, 10, &dwLength, NULL))
                {
                        if(dwLength != 0)
                        {
                                TCHAR dlg[128];
                                wsprintf(dlg, TEXT("received %d bytes.\r\n"), dwLength);
                                UpdateHistory((LPARAM)dlg);
                                UpdateHistory((LPARAM)szText);
                        }
                }*/

                /*************************************************
                DWORD dwError, dwLength;
                COMSTAT comstat;

                ClearCommError(hSerPort, &dwError, &comstat);
                if(comstat.cbInQue > 0)
                {
                        ReadFile(hSerPort, &szText, comstat.cbInQue, &dwLength, 0);

                        //保存数据
                        TCHAR *tmp = new TCHAR[iCount + 1];
                        if(tmp == NULL)
                                return -1;

                        TCHAR dlg[128];
                        wsprintf(dlg, TEXT("received %d bytes.\r\n"), comstat.cbInQue);
                        UpdateHistory((LPARAM)dlg);
                        memcpy(tmp, szText, iCount);
                        lstrcat(tmp, TEXT("\r\n"));
                        UpdateHistory((LPARAM)tmp);
                        PurgeComm(hSerPort, PURGE_RXCLEAR);
                }

                Sleep(1);*/
                //**************************************************/
                //DWORD dwCommStatus;
                //WaitCommEvent(hSerPort, &dwCommStatus, 0);
                //SetCommMask (hSerPort, EV_RXCHAR);
                //PurgeComm(hSerPort, PURGE_RXCLEAR);
                //memset(szText, 0, sizeof(szText));
                TCHAR szText[TEXTSIZE];
                BYTE rByte;        //接收到的一个字节
                DWORD dwLength;        //实际接收的字节数
                INT iCount=0;
                TCHAR tch;

                do
                {
                        ReadFile(hSerPort, &rByte, 1, &dwLength, 0);
                        if(dwLength == 1)
                        {
                                szText[iCount] = rByte;
                                iCount ++;

                                tch = (tch << 8) & 0xff00;
                                if (tch == TEXT ('\n'))
                                        break;
                                //if(iCount >= TEXTSIZE)
                                //{
                                //        return -1;//缓冲区满
                                //}
                        }
                }while(dwLength == 1);

                //ClearCommError(hSerPort,&dwReadErrors,&cmState);//清除错误标志并得到串口状态

                //PurgeComm(hSerPort, PURGE_RXCLEAR);

                if(iCount == 0)
                {
                        //Sleep(100);
                        continue;        //没接收到数据,继续下次循环
                }

                //保存数据
                TCHAR dlg[128];
                wsprintf(dlg, TEXT("received %d bytes.\r\n"), iCount);
                UpdateHistory((LPARAM)dlg);

                TCHAR *tmp = new TCHAR[iCount + 1];
                if(tmp == NULL)
                        return -1;

                memcpy(tmp, szText, iCount);
                lstrcat(tmp, TEXT("\r\n"));
                UpdateHistory((LPARAM)tmp);

                //iCount = 0;
                //Sleep(100);
        }
        return 0;
}

问题:
1. ReadThread能够读取数据,但就算我每5秒发送一次AT命令,接收回来的应该只有OK才对,实际上回来的不止一个OK,几乎每次接收到的数据是上次接收到的数据的2倍,这究竟是个啥原因??
2. 虽然读取到了数据,但却是在发送了N个AT命令之后才开始出来数据,这跟网上他们发的那个测试程序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发一个AT随即回来一个OK的,而且每次发了AT只回来一个OK,我的发一个能回来N个OK....),我的代码错在哪里呢?

网友:
沉得好快.....

网友:
GetCommTimeouts(hSerPort, &tmOuts);
    tm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tm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MAXDWORD;
    tm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MAXDWORD;
    tm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tm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改成这样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