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
描述:现有一块板子,通过串口连接在PC机上。板子上的模块别人已经写好,板子有一个16位的A/D转换器。串口是9600bps,8数据位,无奇偶检校,1位停止位。我写了个PC机的串口程序,用VC6.0使用API写的。程序只要启动接收数据,就能接到板子传过来的数据。
问题:由于初涉串口,不知道PC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以每16位为一组数据呢,另外那个1位的停止位在不在接收数据里面呢。也就是问,理论上是不是1s能接收到9600/16=600组数据。
另有一问,由于是用线程写了一个死循环读取数据,导致CPU占用100%,再加入Sleep(1)之后,情况好转。但是采集的需求好像不希望这么1ms的sleep。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使CPU占用率降低么?

网友:
多线程嘛 呵呵

采集卡,不能改变,采集的时间间隔么?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

即使是多线程,有一个线程在跑死循环且不使用sleep的话,CPU也是占用100%的吧。
我这个已经是跑了个worker线程了,没使用sleep的话,耗CPU100%。

采集用的板子通过串口输出数据,参数是9600bps,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检校。
目前只关注PC接收数据。至于更改采集时间后还是要接收数据的。

网友A:
1 停止位是物理上的,软件不必去处理它,只要两边停止位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2 在使用多线程时,要考虑到使用信号量,即设备无数据时,不要一直去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停止位是物理上的,软件不必去处理它,只要两边停止位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2 在使用多线程时,要考虑到使用信号量,即设备无数据时,不要一直去接收数据

感谢回复。^_^

补述一下:板子一直在持续发送数据,不停止。

网友:
1)PC,如果是异步通讯,接收的数据没有组的概念了,异步串口面向的就是字符,你收到的就是字符流。如何区别一组完整的数据,要根据数据的特征来区分。
2)停止位不关软件的事情
3)线程里肯定是死循环的,不过导致cpu100%的肯定错了,你的串口不是利用event的吗?俺大批量收115200的数据,线程占用的cpu也不超过1%,主程序处理数据才导致了20%的cpu。

DWORD __stdcall
CommIoThread( LPVOID lpParam )
{
        DWORD        dwEvents, dwBytesRead;
        size_t        i;

        while( g____bComm_Open )
        {
                if( WaitCommEvent( g____hComm, &dwEvents, NULL ) )
                {
                        if( EV_RXCHAR == dwEvents )
                        {
                                dwBytesRead = ReadCommBlock( g____Buf, sizeof( g____Buf ) );
                                if( dwBytesRead )
                                {
                                        for( i = 0; i < dwBytesRead; i++ )
                                        {
                                                *( g____IO_Buf + g____Receivep++ ) = g____Buf[ i ];
                                        }
                                        g____Receivep1 = g____Receivep;
                                        ResetEvent( g____hEvent_Buffer_Empty );
                                        WaitForSingleObject( g____hEvent_Buffer_Empty, INFINITE );
                                }
                        }
                }
                else
                {
                        if( 995 != GetLastError() )
                        {
                                ShowError();
                        }
                        return 0;
                }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