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 中文路径支持问题

楼主(2008-06-20):
sqlite 中文路径支持问题
各位大虾好,我现在用sqlite 数据库,可是我发现它不支持中文路径,但是我想把数据放到存储卡上,请问该怎么解决呢,我查到可能是字符集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转换呢,望指点
问题

网友A:
SQLITE中是用UTF8编码进行文件打开操作的。
只要转换成utf-8格式就行了。

网友B:
不仅仅是路径问题,还有里面的内容也有这个问题。 可以用英文吗?
最佳解决办法,就是内容中也不要出现英文,路径也不要出现英文。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C:
可以用英文,内容里有中文我试过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想把数据放到存储卡上,所以路径会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