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显示中文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两个EVC工程,在一个中我在静态文本框中输入中文就可以显示,可在另一个工程中也是静态文本框可中文就是乱码,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少按了啥东西哟。还是要在那设置哟,小女子先谢谢各位大侠了哟,

网友:
在资源管理器中把资源各项的language属性设为chinese(P.R.C)即可

网友:
点击每个资源右键->property->language设为chinese(P.R.C)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是编辑.rc文件,找到language,改english为chinese

网友:
SDK是自己裁剪的么??如果是看一下组件吧。

网友:
点击每个资源右键-> property-> language设为chinese(P.R.C)
然后把变成乱码的中文重新输入一遍

网友:
在那里了,是不是最后面那个了,可里面没有language这个选项了。还又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网友:
服了

在ResourceView中选中一个资源,右键,property->   language设为chinese(P.R.C)

网友:
改了之后保存工程,关闭工程,然后再打开,发现你原先变成了乱码,修改之即可

网友:
有一个问题是,为何不可以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设置呢?
如果可以的这样的话,就省去很多麻烦了

网友:
新建工程时,没有中文选择项.只有修改资源可以.

网友:
呵呵,我就奇怪了,为何在新建的时候不让有中文选项呢....而后面还是有更改成中文选项的?

网友:
     在资源管理器中把资源各项的language属性设为chinese(P.R.C)即可

    嗯,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新建时没有,是因为wizard的地方没有加入中文的dll.
去看一下evc的wizard template就明白了。

网友:
呵呵,资源问题,确实是难以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