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过 wince运行慢的问题吗??

楼主:
我用240x320的屏正常,响应很快,可是换了480x272的屏后(驱动做了相应调整)响应有些延迟,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楼主 csdeny 的帖子:
我用240x320的屏正常,响应很快,可是换了480x272的屏后(驱动做了相应调整)响应有些延迟,会是什么问题呢

响应有些延迟  是指你的触摸点击反应慢,还是LCD刷新的慢

网友:
驱动里面响应刷新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硬件配置还可以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似乎也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ok了,屏线过长导致触摸抖动,去抖后数据过少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