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个U盘的启动盘啊?

楼主:
请高手说一下主要的步骤.

网友:
下载uboot,一般的U盘都能做成启动盘的

网友:
百度一搜一片,你也没说什么系统。

网友:
uboot可以,也可以使用超级急救的U盘版。
还有一些linux可以安装到u盘里面的。

网友:
但是你的电脑要首先支持优盘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