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目录问题

楼主(2008-05-19):
windows目录问题
在WINCE下如何获取windows目录,也就是有没有GetWindowsDirectory的替代函数?
windows
目录
如何

网友A:
windows目录不是都固定的吗?
\\windows\\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普通windows下因为存在C盘、D盘等,根据系统安装时的选择不同,WINDOWS目录可能不确定,因此需要用GetWindowsDirectory()函数来获取,而WINCE下,不存在C盘、D盘等,只有根目录,WINDOWS目录是固定的,不需要这样的函数,是吗?

网友C:
对的,不需要。

网友D:
在ce平台下,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progrem files这个目录会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但是windows这个目录我到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不同的。

网友E: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