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问题,连不上GPRS,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SIM300C模块是集成TCP/IP协议,可以直接使用.
我现在用SIM300C收发短消息、拔号电话号码都正确,网络已连接正确。
现在想用它来传TCP数据,现在用超级终端来试,就是连不上,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过程如下: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DCONT?
+CGDCONT: 1,"IP","CMNET","",0,0

OK
AT+CGCLASS="B"
OK

AT+CGATT=1
OK

AT+GACT=1,1
OK

AT+IPSTART="TCP","219.135.160.90","6000"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说明:219.135.160.90是我一个用ADSL直接拔号的获得的IP,此机器并用和花生壳软件和IIS做的网站服务,外部访问正确.
每次都这样,另外,我用拔号ATD*99***1#拔号,回来很多乱码,具体如下:
ATD*99***1#
CONNECT
~ }#?}!}!} }<}!}$}&@}#}$?}%}&}, &@}#}$?}%}&},
1.我想问一下,用TCP连接数据时,还需要调用那些命令,出现如上问题主要是什么引起的?
2.用AT+IPSTART="TCP","219.135.160.90","6000",就可直接连接TCP,是不是不需要拔号这过程?
3.哪一位用连接成功的过程示例,请给参照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那堆乱码是PPP协议,你必须使用带PPP协议的拨号软件拨号,才能建立最后网络层数据链路。

网友:
返回乱码是正常的,是数据流,超级终端不能解析。
看看300的AT指令文档吧,里面应该很清楚

网友:
这些乱码是PPP的协议交互过程,看起来像乱码一样。
你用的SIM300C如果是自带协议的,这个拨号过程是不需要你来操作的,模块自身会完善,不过你连接失败,可能是其他问题。
从你返回的信息来看,你这次连接的拨号应该是已经成功了,但是TCP/IP连接到中心失败了,检查一下中心。先用一个有线的TCP/IP客户端连接过去看看。。

网友A:
对于SIM300C,没有那么麻烦,直接用AT+CIPSTART指令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SIM300C,没有那么麻烦,直接用AT+CIPSTART指令就可以

用 AT+CIPSTART  指令  就可以连接  成功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条提问是华为的GPRS MODEM
当时没有看到SIM300C的,所以关于建立TCP连接过程在那里。
目前我没有实现接收数据,如果你实现了,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