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速度相关问题

楼主:
1. U盘的读写速度有哪些决定因素?是不是包括1)接口:2.0 high speed vs. 2.0 full speed 2)Flash芯片读写速度。
2. USB延长线/转接线是不是有USB 2.0 high speed和USB 2.0 full speed之分?是不是会导致U盘连上后实际读写速度下降?
3. 我想比较USB 2.0 High Speed和USB 2.0 Full Speed的速度差别。想排除其他因素,仅比较接口的不同导致的速度差别,请问有没有FLASH是同一块芯片,但接口分别是USB 2.0 High speed和USB 2.0 Full Speed的U盘?

网友:
是数据校验有损失么?

网友:
1,速度由usb host和usb device 共同决定,向速度低的看齐
2,usb 延长线无高速低速之分,只有质量好与质量差之别
3,USB 2.0 High speed的速度是480M,USB 2.0 Full Speed的速度是12M

网友:
Hi zxq6, You are right, but not detailed and specific enough.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
3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毕竟速度高的费用要贵点,用贵的器件来做便宜的产品,应该不是厂家风范。但是如果自己Diy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速度会受制于低的那个。接口虽然可能为hispeed或者full speed,假如速度有这个情况:hispeed>flash>full speed,则如果hispeed+flash的速度=flash的速度;full speed+flash的速度=full speed的速度。
Is the information enough for you?

网友:
u盘写速度一般由flash决定,因为数据传送过程是DMA的,如果传多快就能写多快,那么usb2.0的U盘就能达到至少12M,事实上的速度比这个慢,读的速度主要也是由flash决定的,读flash虽然快,但是比传送还是慢一些。

网友:
USB2.0的线要求是屏蔽线,1.1貌似没这个要求(记不清了)
U盘使用的是bulk传输方式,在比较繁忙的时候会被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