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轮巡方案,急!

楼主:
我正在做总线采集器,CAN网要求采用主从模式的轮巡方式。大体结构是上位机通过适配器与CAN网相联,CAN网挂接各采集器。适配器完成CAN-RS232转化。正常工作时,上位机定时发送查询指令,下位机收到后将当前采集数据发给上位机,上位机分析数据并反馈操作指令。我用的CPU是AT917X256,CAN网传输要求1200米,节点个数在32到110个,节点地址编码离线分配,终端电阻120欧,传输速率5KBPS,一遍轮巡时间5s以内。CAN网搭好后,节点个数可增可减。
我初步设想是上位机定时发送一广播祯,查询各节点数据。各节点岔开时间传输数据并得倒反馈。但具体实现仍有难度。望各位大虾在解决方案上多多指点!!

网友:
问题的焦点在下位机(AT917)如何有效的分析及收发串口数据。
至于CAN网络的建设,传输距离,节点控制,对各个CAN的采集,倒不是难点,毕竟CAN现在也是很成熟的了。

上位机程序谁来设计?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讯确定了吗?握手信号,状态标志,节点选择等等协议都确定了吗?

如果通讯数据比较多,状态机比较复杂,建议跑个ucOSII的操作系统吧,别裸奔了。

设个结构体,然后开个数组,管理110个节点,按需操作。

网友:
上位机软件别的公司做,由我方提供通讯协议,现已确定。
因不想一个个询查,所以我主要想在“各节点岔开时间传输数据并得到反馈”上寻求好的解决方案。
不知可有建议?

网友:
难道是下位机主动“传输数据”?而不是由上位机发起吗?
“岔开时间”是指什么?
各节点的数据本来就是需要分开传输的,除非每帧数据都有节点的信息包。

网友:
这个“各节点岔开时间传输数据并得到反馈”是指冲突避免,在CAN底层肯定有实现;即LS讲的,本来就是分开传输的。

LZ所谓的难度 是指不能实现这个“岔开时间传输”?

网友:
110个节点是否需要使用CAN2.0B?从节点是否需要通信呢?

网友:
对于4L,传输当然由上位机发起,我方只提供简单测试软件。

TTCAN即5L所说的可在CAN底层实现“岔开时间传输”,它是时间触发的,将各节点信息的发送控制在各自的排外时间窗内。但因对其研究不深,我不知应将“反馈信息”安排在TTCAN的什么位置,所以并未采用。

对于6L,110个节点11位的ID就够用,从机间没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