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的窗体打开问题

楼主:
不停的ShowDialog窗体和close窗体,会导致内存不足,引发各种异常,请教高手们该如何处理
窗体是新建的空窗体也一样有这种情况,只是时间久一些才会内存溢出,貌似是垃圾回收没起作用,
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用远程工具看进程的情况。是不是close被设置为最小化而不是关闭,导致打开多个窗体?

网友:
VS开发的程序在刚开始运行时会耗大量的内存(framework 占用),后面慢慢就会稳定,关于楼主所说的资源没释放完全,个人也有感觉,好像是framework本身问题,不知道哪位大虾有好的办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远程工具看进程的情况。是不是close被设置为最小化而不是关闭,导致打开多个窗体?

请问如何设置close是最小化或是关闭?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令人头疼,俺一般在页面跳转时Dispose--Close
可以强制GC.Collect();
或者 GC.WaitForPendingFinalizers();挂起线程,直到回收完毕~~
这样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试了用GC.WaitForPendingFinalizers(),为什么内存还是在增长呢?只是增长的比较慢一点,总感觉垃圾回收得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