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检测

楼主(2008-09-07):
IO检测
我在写一个C51单片机里面需要每隔60us去检测一下P3.2口电平状状态, 编程思想:1、系统在运行时,P3.2口出现低电平中断时,立即启动定时器(延时60US)检测p3.2口电平状态,低计数器变时+1(count),同时关闭中断,当count>=20则关定时器并开启外部中断0
第一, 我这种编程思想有无问题,
第二、定时器如何延时60us
定时器
检测
count
如何

网友A:
如果你只需要60us去看一下IO, 那么在60us的定时中断里去读一下IO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开定时器的代码写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里即可。

网友C:
设置定时器每60us进一次中断不就行了?

网友D:
每隔60us进一次中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