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我想做一个USB的驱动,现在有的是厂家提供的source并能够用WINDDK编译出来*.sys文件,也有厂家提供的inf文件,

请问:

1.如何作出一个USB驱动的安装文件(.exe的那种),用InstallShield的么??
2.如何调试厂家提供的source呢,VC++6.0和WINDDK可以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
1. 可以
2. 装个vc8吧,好用些,不容易挂机

网友:
1。怎么做能具体说一下么?就是要作exe的USB驱动的安装文件,需要写注册表什么的吗?inf文件安装copy到什么地方啊?
2。VC++6.0和WINDDK调试驱动的话,是用VC的界面下调试么??

网友:
1.如何作出一个USB驱动的安装文件(.exe的那种),用InstallShield的么??
你可以去网上找具体的代码实例,主要自己写一个Windows的应用程序,然后调用SetupAPI就可以了. 用InstallShield不能够帮助驱动的安装,因为他提供的功能太少了.

2.如何调试厂家提供的source呢,VC++6.0和WINDDK可以么?
建议用WinDBG,没有见过用VC调试的,用SoftICE也可以,找几本书看看吧,做驱动不花点功夫是不行的

网友:
需要写注册表什么的吗?
不用, API会自动帮助你完成

inf文件安装copy到什么地方啊?
系统会自动帮你copy到驱动目录,你找setupAPI系列的函数就可以了,比如说BOOL WINAPI SetupCopyOEMInf(
  PCTSTR SourceInfFileName,
  PCTSTR OEMSourceMediaLocation,
  DWORD OEMSourceMediaType,
  DWORD CopyStyle,
  PTSTR DestinationInfFileName,
  DWORD DestinationInfFileNameSize,
  PDWORD RequiredSize,
  PTSTR DestinationInfFileNameComponent
);
就是用来安装的,还有对应的卸载的等等.

网友:
好像是有厂家驱动的话,自己只要做inf文件搜索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如果想做成exe安装并且要自动搜索的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