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对话框程序,为何gdi画线会被其他控件覆盖,而vc下不会被覆盖?

楼主:
rt

网友:
有evc下的gdi么

网友:
evc限制很多的。你是不是在某个控件上画呢?
若是,修改该控件的tab顺序为最小(最起码要比覆盖它的控件要小),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对话框上画线,(不是在控件上),如果画线处有控件,线会看不见,被控件盖住,vc下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本来就会被挡住的,你在背景上画线怎么可能出现在最前。

网友:
你在背景上画线,然后在线上面放一个控件?

需要线能被看见?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需求,回家试试。

估计不行吧。

考虑控件透明?

lz你要实现什么效果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先创建控件,再调用如此画线的程序(不是在背景画,不是在OnPaint里,是在按钮的处理函数里):
HDC hdc = GetDC(对话框句柄)
movetoex(hdc,0,0,NULL);
lineto(hdc,100,100);
如果在windows下,线在控件之上,即线可见;
但是wince下线被控件遮住,可以试一下。
我希望线可见,不知说清了没有,如果线被控件遮住会影响程序的效果。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画线要放在WM_PAINT里,你放外面随时可能被刷新掉

网友:
lz是不想所有时间都画那个线吧。

可以在paint中画,然后用个变量控制一下,当变量有效时才画。

网友:
我就是要随时被刷新掉。

网友:
在父窗口的style里去掉WS_CLIPCHILDREN标志

网友:
在OnPaint里画,这个标志起作用,点击按钮在相应的响应函数里画,怎么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样做可以了,或得屏幕的hdc,然后 在 上面画。
hdc = ::GetWindowD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