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下用一个sdk编写了 建立了一个 对话框工程,卸载这个sdk,安装另外一个sdk后,此程序 能直接编译通过吗

楼主:
evc 下用一个sdk编写了 建立了一个 对话框工程,卸载这个sdk,安装另外一个sdk后,此程序 能直接编译通过吗?
应该如何处理理?
不会是 在后一个sdk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用原来那个sdk建立的工程下的 对话框等资源,还要重新添加一遍?

网友:
可以的。试试看,就知道啦。

网友:
只要你的名字是一样的 就可以用。如果名字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可能可以。

实践出真理。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你的名字是一样的 就可以用。如果名字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sdk的名字吗?还是什么名字

网友:
SDK的名字 你安装的SDK要一样 我做过的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CPU同类型的,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和SDK的名字没有任何关系

但SDK的CPU类型不相同时,要看建立工程的时候,有没有选择新的CPU类型,有也可以直接编译。

如果没有,则只能重建工程。

网友:
在建立工程的时候 你会选平台的 那就是你SDK的安装后的名字,如果你把他卸载了,工程就没法运行了,而如果同样名字的再安装个就可以用了,那如果我同样的SDK不同的SDK名字 那怎么去用这个工程呢?我还不是要工程重建立 然后选你新安装的平台,所以如果名字一样就不用从建立工程了。当然CPU类型一定是一样的。如果可以在工程里换平台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标题是在EVC下 我说的是在VS2005下。估计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SDK下使用有区别的,主要是有些SDK支持的而另一个SDK不一定支持呀.90%都一样的

网友:
LZ如果是在VS2005下的话,删了SDK是绝对打不开的,就算重装一个名字一样的SDK(SDK内容不一样)也不一定能编译。
拿到别人的工程(没有里面的SDK),连工程都打不开,不过可以更改里面的配置文件,吧里面的SDK改成你机器上的SDK就可以打开了,也可能可以编译,但这样有风险。

网友:
若非必要,不用卸载先前的SDK,直接装第二个SDK即可。
不过在编译的时候,选择第二个SDK就行了,这两个是并列的。
至于编译时是否成功,就看新的SDK了,比如原先SDK中的必要组件,没有加在新的SDK中,
那就编译不通过了。若先前SDK是新SDK的子集,并且在先前的SDK下编译通过,在新的SDK
中也是可以通过的。
这是在X86模拟器下。

引用楼主 german010 的帖子:
evc 下用一个sdk编写了 建立了一个 对话框工程,卸载这个sdk,安装另外一个sdk后,此程序 能直接编译通过吗?
应该如何处理理?
不会是 在后一个sdk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用原来那个sdk建立的工程下的 对话框等资源,还要重新添加一遍?

网友:
我应该赶一个 "2008-11-11 11:11:11”
光棍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