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制Shell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了你的BLOG,知道你修改过explorer.exe。我想请教一下,我看了一些资料,
当然只是初步的了解,感觉用自己的程序替换explorer.exe不是很难,可以完全
自己实现类似于explorer.exe的功能,而界面可以完全自己设计。请问你当时采
取修改explorer.exe的方法,而不是用替换的方法,是因为你的需求通过这种方
法就可以实现了,还是因为替换掉explorer.exe,用自己的程序会带来很多其它
的更深层次问题?如果是自己去实现,难点在哪里?请指点!!!

网友:
explorer.exe 功能比较强大,而且很多地方可以通过注册表定制修改,实现一个功能和它相当的shell比较麻烦
用自己的shell代替它,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新安装软件时候,有些软件会利用shell的扩展功能,比如添加右键菜单之类,自己的shell如果不能与标准shell完全兼容,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在wince上,通常也不出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谢谢Reallyu,
我这边可能就不需要explorer显示的这种经典windows风格,所以简单的修改注册表,可能实现不了!

网友:
shell不仅仅是exploer这个桌面程序,它包含了一套图形组件,以及一些API;你说的,只是用应用程序来替代explorer,还谈不上定制shell,只是用自己的应用程序替代explorer,这是比较简单。

网友:
不运行explorer,部分与MFC相关的功能可能会无法运行的

网友:
谢谢yashi,91program的回复:

我现在确实只是想用自己的应用程序替换掉explorer,因为要去实现所有的shell,应该需要不少时间;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定应用程序替换了explorer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91program 提到的如果是影响MFC,
那还好说,我的应用开发打算是使用WIN32 API
yashi提到的图形组件,可能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UI整个都会自己实现;但不知道那些Shell API影响
有多大,如果沒有这些API,用WIN 32是否都可以实现(就怕微软有些接口沒有开放)。

网友:
如果不用MFC,基本上就没有影响了,API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晕,WIN32API,肯定是都能实现的:)这个LZ放心呵呵。

网友:
我清楚WIN32应该是能实现绝大部分的功能,我是不清楚有些东西有多麻烦,还是要考虑时间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改过IE的界面,我的界面完全自己实现,IE修改不知道难度有多大?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直接用你的ap替换explorer会一些问题,最简单你可以测试一下,打开ie,点击菜单的另存为或者上网下载东西都会自动关闭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你的ap替换explorer会一些问题,最简单你可以测试一下,打开ie,点击菜单的另存为或者上网下载东西都会自动关闭ie。

因为IE调用了MFC的标准打开或关闭对话控件,所以不能使用。
呵呵...,不启动shell,标准对话框非初始化,调用会产生异常。

网友:
好像听同事说过,它们是在shell初始化时被初始化的,且很复杂、不容易分离出来

网友:
如果IE的修改有麻烦,那我的这个思路也就有问题了,晕!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即保留explorer,又能用自己的应用程序全屏覆盖LCD,呵
不过我听说,系统启动的时候,总是能看到explorer一闪

网友:
看到桌面吧!

网友:
呵呵,我以前就是在reg的启动项中加入了自己的应用。

在explorer后启动,也是能看到桌面一下。

如果不用mfc,是否可以考虑让你的app先启动,然后在你的app中启动explorer

并保持你的app的foreground。这样是否就不会闪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爽,留个脚印

网友:
谢谢lenux,我会测试一下你说的方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