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怎么在XP上远程连接到windows CE.net的终端的桌面?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貌似不简单

网友:
1楼的,给个方法,怎么才能远程得到它的桌面呢

网友:
不能用ActiveSync进行同步连接吗

网友:
不要同步,我是想远程连到它的桌面,然后在上面做个显示记录一下。比如在这个设备上作一些设置,然后屏拷录下来,作为课件之类的。所以要远程连到它的桌面上。再谢

网友:
zoomin
remote zoomin

在eVC下有 tools 有这个工具,可以抓屏的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还后在platform builder的tools里面一样有这个remote zoomin,很方便使用.但只能将显示终端上的界面,不能做任何操作.

网友:
应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但你必须还得同步上,才能用evc下的tools!

网友:
不能像XP里的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那样来连接呀?

网友:
LZ的设备支持哪种远程连接?GPRS,这才叫远程啊!
ActiveSync,zoomin 也叫远程吗?

网友:
我是有几个手持终端,操作系统是windows CE.net,可以联上WLAN,想通过我的笔记本连到它的桌面,高人有什么办法?再谢

网友:
你的设备是ARM平台的吗?
支持网络或者USB的同步么?
到下面的网址去下载,有两个版本(USB和网络),
下载你能用的吧。

希望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的eVC里的Tools->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里为什么只有:
STANDARDSDK
->STANDARDSDK Emulator
Windows CE Default Platform
->Default Device
我怎么能连到一个带IP的Windows CE.Net的设备呢

11楼的软件只能录屏,而且你这个程序打不开。

网友:
楼上说得对,使用CERDISP+CERHOST就可以通过socket来控制WM手机了,不过ce.net要看情况。

网友:
我绝望了,怎么试还是不好用?

网友:
到这里下载个专业的软件吧~

还是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你的硬件平台是什么,x86、ARM还是其它。我刚开始时也为这件事苦恼过。不过现在我已经解决了。
要想实现你的要求,可以这样作:
1.添加web服务器特性
2.添加Remote Display Application特性(要想完全实现自己的功能,就要修改其源代码。)
3.修改注册表使得你能够从PC机上一网页的形式登陆目标机(你可以查找帮助文档)。
4.编译得到NK。
5.在你的桌面上运行cerhost.exe(在PB里有),然后运行目标机上的cerdisp.exe,只要IP地址设置对,就可以连接上。这时你就可以在你的PC机上操作目标机了。就好像XP之间的远程桌面连接一样。如果你有x86或者Arm4I平台的硬件,我可以提供给你现成的NK。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