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播放视频图片重影

楼主:
我们做了个TCPMP播放器的UI.但是在播放视频和图片的时候会有重影,特别是在播放图片的时候,会有上一张的残留,这样一张一张累积起来,效果很难看.视频好点, 但有时也能看出来.我们有在切换到下一张图片的时候屏黑一下屏幕,但是如果图片比较大的话(数码相机照的相片)就是黑很久才显示出来.效果也不理想.
想请教下在TCPMP里关于这个是怎么设置,我看过TCPMP的源码,里面也只是PLAYER_NEXT这样一个命令,在其他什么地方应该还有设置,有谁知道的, 或者说你们有其他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也可以发表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
切换到下一张图片的时候屏黑一下屏幕,肯定是图片太大,解码图片需要时间。可以提示用户稍等,,,

网友A:
有残留的问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LZ自己处理显示的时候有问题。

版本应该是:0.72RC1吧

网友B:
残留应该不是TCPMP的问题,可能是调用显示时,没处理好。用了双buffer吗?
切换下一张时,可以考虑预读呀,显示当前一张时,预读下一张并存在一个buffer中,可以很快的显示出来。就像cache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残留的问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LZ自己处理显示的时候有问题。

版本应该是:0.72RC1吧

版本是对的.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就全屏的时候图片自动播放到下一张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残留应该不是TCPMP的问题,可能是调用显示时,没处理好。用了双buffer吗?
切换下一张时,可以考虑预读呀,显示当前一张时,预读下一张并存在一个buffer中,可以很快的显示出来。就像cache一样。

双buffer?没有, 我们只是改了TCPMP的UI而已, 然后调用了播放器的几个功能.

TCPMP本身播放时不会有重影的.

所以觉得应该是那个地方设置了而我们没有设置到.

希望朋友们能指教下.

不胜感激..

网友C:
有没有朋友帮下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朋友帮下忙.....

检查自己修改的代码,我想帮忙,可是看不到。

网友:
TCPMP的UI及相应调用,各家都不一样的。没有源代码,连问题怎么出的都不知道,更别提怎么改了。

网友:
你们是怎么做全屏的嘛.
就全屏这个函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
郁闷.没人回啊............

网友:
唉。。遇到TCPMP的问题就是比较难解决的了。。。我们现在也在做。刚修改界面。问题也是一堆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
据说是刷新顺序错了。
1.更新控制。
2.刷新viewport区非图像部分(((player*)Player)->Paint(Player,dc.m_hDC,0,0);
3.显示图像(UpdateVideo)

网友A:
TCPMP在刷新播放区域的时候,默认不会刷新全部播放区域,需要手动刷新。
它只刷新了下一个视频(或图片)所占用的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
据说是刷新顺序错了。
1.更新控制。
2.刷新viewport区非图像部分(((player*)Player)->Paint(Player,dc.m_hDC,0,0);
3.显示图像(UpdateVideo)

我现在只在全屏的时候会有重影.在正常浏览时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而且在正常浏览时也不会有重影.

视频的话只有正常显示时会有重影.全屏的话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MP在刷新播放区域的时候,默认不会刷新全部播放区域,需要手动刷新。
它只刷新了下一个视频(或图片)所占用的区域。

关键是现在刷新的话会有点慢啊.

网友E:
可以考虑方法就是把所有功能分成不同的窗体来做。这样刷的就不会慢了。分开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方法就是把所有功能分成不同的窗体来做。这样刷的就不会慢了。分开来刷

现在我们音乐视频图片各用了一个对话框来做的啊.
但是图片这个刷新的话交易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