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光电感应抄表功能的问题,有经验的大侠请帮忙看看!

楼主:
水表有4个齿轮(千、百、十、个四位),现用一个光电管感应纸带的方法实现自动抄表功能,代替以前的脉冲感应抄表方案,在四个转动齿轮上都贴有黑纸带,转动齿轮外围加五个发光管的固定模,正好能识别5位数(共0-9十位数),由于有黑带感应出0或1的数,先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贴黑纸带,有1-5位上贴,有12贴56贴890贴(共3个地方贴),都会出现在黑带与未贴黑带的边缘处,通过光电管读取数字不准确,常产生误差,目前想通过一种方案减低误差或消除误差(五个发光管的模已固定,不能再变动),该如何处理?

网友:
好麻烦的设计,关注一下!

网友:
这是干式还是湿式的表?

如果湿式的,里面的液体流动,会让光折射跑

不准就正常了

干式的话那也许会好一些

读到边缘问题

那能不能放两个光管?

这样在软件上做个处理会好些

呵呵

外行,瞎扯两句,LZ批评

网友:
五个发光管的模已固定,不能再变动
硬件是不能懂了,只能从黑纸带来考虑。

网友:
现在LZ那个问题出在定位上

也就是转到边缘的时候出错

这样的话

那把纸带弄细点好不?

呵呵

不知道这样

网友:
关键是怎么黑白纸带,其实是纸带分段的问题,能让光电管反应的二进制数与某一光电管所指的数有N:1的关系,而我测试了是N:N的关系,有重复。其实像是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