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关于WINCE编译参数的问题
dsx_msp430
dsx_msp430

网友A(2008-03-27):
请教关于WINCE编译参数的问题
最近我用PB4.2定制一个WINCE系统,如果我选择X86系列的目标平台进行定制,都可以顺利地生成NK.bin,然而我实际
的目标平台是S3C2410,当然我得选择sumsang SMDK2410:ARM4的BSP来定制,然而却总是无法生成NK.bin,奇怪的是
也不抱错,我在想,是不是build options选择问题呢?
对于这个目标平台,我应该选择下述哪些选项才能生成NK.bin?
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Enable Event Tracking during Boot
Enable Full Kernel Mode
Enable Image for Flash
Enable Kernel Debugger
Enable KITL
Enable Profiling
Enable Ship Build
Flush Events to Release Directory
谢谢前辈赐教!!!
during
FLASH
memory
定制
WindowCE

网友B:
除了第二个都不选。

网友C:
按老兄所说,那,这个选项Enable Image for Flash不选择的话,如何把生成的镜像烧写到flash中?
Enable Image for Flash这个选项的意思不就是容许把NK.bin烧写到Flash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