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M上显示文件扩展名出来?还有就是WM上有没有象Ul ...

楼主(2008-01-02):
如何在WM上显示文件扩展名出来?还有就是WM上有没有象UltraEdit之类的超级编辑器?
如何在WM上显示文件扩展名出来?还有就是WM上有没有象UltraEdit之类的超级编辑器?
编辑器
扩展名
如何

网友A:
文件夹里不是有个View选项吗,选择Options,把Hide file Extensions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WM里应该有WordPad,或Word,如果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还可以下载一些在WM中可以运行的编辑器软件

网友B:
没有见到有View选项:(

网友C:
WM 没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可以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