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中的连接超时问题

楼主:
我在uCos上移植lwip 1.2,udp和tcp的服务器端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用做tcp客户端,也就是主动去连接服务器的时候,先让lwip运行,不开服务器,这样lwip连接请求没响应,就会执行他内部的超时重传机制(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之后我把服务器打开,这是lwip程序并没有马上就连接上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有时几十秒,有时几分钟),这是不是因为tcp超时重传机制引起的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lwip发送完请求连接后,如果没有连接,就直接返回连接失败,而不执行超时重传;这样,我只要判断连接的返回值,若失败我就再重新调用lwip的连接函数,这样可以在服务器一开就能连上?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开发板+ucos2.52+lwip 1.2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建立连接时的回调函数返回连接是否成功的状态,你用tcp_connect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上的,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