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7的汇编程序

楼主:
程序1:
01        AREA  Hello, CODE, READONLY
02        ENTRY
03  START LDR RO, =0x3FF5000
04        LDR R1, 0xFF
05        STR R1, [R0]
06        LDR R0, =0x3FF5008
07        LDR R1, 0x01
08        STR R1, [R0]
09        B
10  END

问题:
1、为什么LDR伪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第03行的前面有个'='号,而第04行的没有。
2、B指令为什么没有操作数?是否默认为当前位置?
   如果是的话,类似的指令还有什么?

>>>>>>>>>>>>>>>>>>>>>>>>>>>>>>>>>>>>>>>>>>>>>>>

程序2:
01        AREA  |Assembly$$code|, CODE, READONLY
02        ENTRY
03        b ResetHandler                ;复位向量
04        b .                           ;保留handlerUndef
05        b .                           ;保留handlerSWI
06        b .                           ;保留handlerPAbort
07        b .                           ;保留handlerDAbort
08        b .                           ;保留handlerReserved
09        b .                           ;保留handlerIRQ
10        b .                           ;保留handlerFIQ
11  ResetHandler
12        ldr r0, =0x00000070
13        mcr p15, 0 ,r0, c1, c0, 0
......

问题:
1、第01行的“|Assembly$$code|”具体是什么含义?
   两个“|”有什么作用?“$$”的作用又是什么?
2、第04行的“b .”中的“.”号是什么含义?最后会被编译成什么指令?可否省略?

--

网友:
这个是arm汇编的宏定义,是定义段名的。。看看arm汇编手册。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