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移植MFC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11):
WIN CE移植MFC如何处理
请教一下windows应用程序移植到WIN CE,MFC可以直接移植吗?要做哪些改变,哪位大侠给我点意见或者参考资料,万分感谢!
注:我这个项目中只有一个子模块中用到了MFC编程,而且只包含一个界面,有一些按钮、文本框和标签。其他都是采用API编程实现的。
编程
windows
参考资料
应用程序
文本框

网友A:
API方面的问题我基本上可以解决了,win ce不支持的API我都找到了相应的API函数来代替。
还有UNICODE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是不是要把所有的char改成TCHAR,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相应的移植的,UNICODE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怎样改啊?WINCE下可以不采用UNICODE吗?

网友B:
基本可直接移植,没什么差别。char用WCHAR,会根据平台自动选择char还是TCHAR的。

网友C:
多谢LS的指教,MFC的也可以直接移植吗?

网友D:
WINCE只支持UNICODE码。。

网友E:
wince支持MFC,当然是精简版本的,有一些类不支持,有一些类功能少一些,所以具体看你用到哪些类了。

网友F:
MFC的资源最好重新生成一次,对应的代码文件倒是可以直接用。

网友G:
OK,感谢各位的建议,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