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校正的奇怪问题

楼主:
1.首先拿到LCD,烧完让他跑起来。
2.用wince自带的校正程序校正。然后用PB或者EVC的工具连接wince的注册表。找到下面对应的值。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CalibrationData"="这里每人的值都不一样"
在$(_FLATRELEASEDIR)目录下的platform.reg里面找到“[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修改"CalibrationData"的值为找到的。然后make一下。重新写进去测试。发现非常精准,启动几次也很准,但是第二天上班再启动,就不行了,上方的一个小区域始终没有反映。重新校准笔针,又准了。
俺是初学者,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调试这个触摸屏。谢谢。

网友:
你比较一下矫正后的值,差异有多大。如果每次差异都很大,且没有规律的话,估计要找找其它原因了。

网友A:
第二天进入看看注册表的值会不会变。一般边缘点不到是驱动代码里面定义的区域值不对,就是TOUCH_MAX_X等几个值,不过也不是说隔天。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天进入看看注册表的值会不会变。一般边缘点不到是驱动代码里面定义的区域值不对,就是TOUCH_MAX_X等几个值,不过也不是说隔天。有点奇怪。

我就是参照你的方法弄的。现在我再多校准几次,看看是不是yashi版主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