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开发中的一个关于链接加载的问题!

楼主:
现在因为项目的需要,我需要在pc上开发arm应用程序,而后将它加载到我的板子上运行,当然我的板子上已经有了一个boot,但是我并没有任何的RTOS来支持,也没有相关的加载器。

我们都知道一个arm平台上的程序想要运行,需要代码空间,数据空间,堆,栈,如果我在pc上完成了一个带有main的应用程序,在进入main的时候编译器会分配堆空间,编译链接下面的代码的时候也会分配代码数据空间以及栈的空间,可是堆应该由谁提供呢?像以往我们最经常开发arm程序的方式都是将整个系统静态链接后生成可执行文件,而这个系统在起初便完成了堆的定义。

其实简单地描述这个问题就是“在无os的支持下如何实现应用程序的加载”!
求高手给出建议!

网友:
这个实现实际上要涉及到ELF文件格式的结构,建议看下相关方面的书。
然后没操作系统加载ELF文件,自己要处理内存分配
就是说,分配保留一块内存,把ELF文件读进去,把PC指针设为ELF代码段的开始位置,因为ELF编译链接的时候都是相对PC寻址的,所以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不好意思 竟然把这个帖子给忘记了
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这个问题也已经不存在了 我采取其他方案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