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自带的FTP 如何设置有用户名和密码的登入?

楼主:
1.在组件中加入FTP服务

2.在工程下project.reg
加入如下注册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FTPD]
   "FriendlyName"="FTP"
   "Dll"="FTPD.Dll"
   "Order"=dword:9
   "Keep"=dword:1
   "Prefix"="FTP"
   "Index"=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TPD]
    "IsEnabled"=dword:1
    "UseAuthentication"=dword:0
    "UserList"="add;semicolon;separated;list;of;users;here"
    "AllowAnonymous"=dword:1
    "AllowAnonymousUpload"=dword:1
    "AllowAnonymousVroots"=dword:1
    "DefaultDir"="\\Temp\\"
; Idle time (in seconds) after which the connection is automatically closed. Default = 5 mins
    "IdleTimeout"=dword:12c
;To control logging
    "DebugOutputChannels"=dword:2
    "DebugOutputMask"=dword:17
    "BaseDir"="\\Windows"
    "LogSize"=dword:1000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FTPD

make image 生成NK.BIN文件 烧入板子

3.在命令提示下输入services list 查看启动的服务
NTP0:0X00000000 Timesvc.dll 运行
FTP0:0X00000000 FTPD.DLL 关闭
4.services start FTP0: 启动FTP服务
5.在命令提示下输入services list 查看启动的服务
NTP0:0X00000000 Timesvc.dll 运行
FTP0:0X00000000 FTPD.DLL 运行

6.在局域内其他机器IE中输入ftp:\\192.168.1.109 这样网络都OK情况下就登入开发板了
以上是匿名登入

WINCE6下的FTP要有用户名和密码我知道的方法是
自己编个小软件 然后把 密码加入到系统列表内
NTLMSetUserInfo可以设置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我是网上看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 这个函数我在VS2005下建立工程 就是找不到这个函数
是否有人知道怎么做呢?谢谢指导。

网友:
看来做过这个的人不多啊?或有没有其他方法代替呢?

网友:
还是无人问津啊 路过的也踩脚吧!

网友:
NTLM组件(NT LAN MANGER) 在WINCE6 下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