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编程测试器,高手们帮忙出出主意啊!!

楼主:
大概有这么些功能:
1、能够读ID卡,卡就只有一个ID号,读出后进行处理。
2、能够对读出的信息进行简单的处理并存储。
3、能将信息显示到一个LED显示器上——方便查看结果。

这个需要哪些芯片,是否电路全部需要自己设计?
我想到的是需要一个PLC、一个存储芯片、一个控制芯片;但都不知道怎样选型号,郁闷!!

网友:
PLC不了解
这个东西用单片机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
类似读卡器,用串口就可以发送到PC机上了。

网友:
LZ去买一个吧

连技术都买下来,自己再开发,成本真的不值

呵呵

这样的东西的确是成熟到不能再成熟了。。。

网友:
数据需要存储到测试机上
如果用单片机用哪个型号的比较好开发些哦

网友:
买一个要多少钱钱哦?
我一个Coder,估计承受不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需要存储到测试机上
如果用单片机用哪个型号的比较好开发些哦

要是这样的话看来八位单片机不够用

LZ想想别的资源更充足的片子吧。。。

网友:
唉,要整个玩具还真难哦!

网友:
哪位哥们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哦!

网友:
AT89S52单片机
卡座一个。
万能板一块
八段LED一个四组。共阳、公阴都可以!
7805一片
电容电阻若干!
编程一台。
烙铁一把
其他工具!

可选的有
MAX232一片!
你要是想学单片机。就不要怕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