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mp

楼主:
请大虾指点一下:
1.VB_GET_INT32(vbp)是获取vbp中什么参数的值?
2.vbp->vb_ml.ml_last_match这一项是什么意思?或者有高手的话能否详细点介绍一下vbp的结构和用途?

急啊~

网友: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VB_GET_INT32是不是一个宏定义,你把vbp的定义也贴出来吧

网友:
VB_GET_INT32(vbp)取的是vbp->value_u.v_number的值;是你Set下去的值;
vbp->vb_ml.ml_last_match是该vbp所绑定的叶子节点的索引值。NetSnmpd通过vbp将GET或SET的SNMP包SNMP_PKT_T
解析得到的个叶子节点的值绑定到一起。其中vbp中有你GET或SET的值。

网友:
楼主哪里有vxworks的snmp包下载呀?

网友:
同求风河的snmp C语言源码  网上哪能找到?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VxWorks 6 以上的版本,都有snmp开发包源码的。

网友:
网上有免费下载的么 只有大公司买的起VxWorks的license吧 自己要想在家玩玩不是没戏了么

网友:
5.5之前都是用envoy

网友:
对啊 就是envoy  是需要向风河购买的吧 哪里有免费的可以得到 谢谢各位

网友:
   1:首先网管根据你定义的mib绑定具体的数值,通过snmp到你代理, 协议栈用VB_GET_INT32(vbp)来获取网管绑定的值(vbp->value_u.v_number).
   2:vbp->vb_ml.ml_last_match这一项是什么意思?或者有高手的话能否详细点介绍一下vbp的结构和用途?是snmp协议栈绑定匹配具体的叶子的索引.
   如:switch(vbp->vb_ml.ml_last_match)
      {
       case linkDownLeaf: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