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 执行时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boa 执行时的问题
我在编译boa。在执行时和你出现的错误一样在执行时出现log.c :73 - unable to dup2 the error log :bad file descriptor 提示,你是怎么解决的帮帮我吧很急。谢谢了
error
file

网友A:
接分是王道!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果找到方法了请说下吧

网友C(2008-07-08):
你把boa的配置文件放到相应的文件夹下就好了 比如你要启动./boa -c /tmp/ 这个时候 把.conf复制到/tmp下就好了
但是我遇到了 好像这样没有启动boa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