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计算两个日期差!

楼主:
比如一个输入  2007-10-21   ,另一个输入   2008-11-12
  如何计算这两个input的差值是多少秒
精确到秒

网友:
这首先要看你用什么控件来显示这个两个时间。

网友:
CTime   t1;
  CTime   t2;
  CTimeSpan   ts   =   t2   -   t1;
  int   count   =   ts.GetTotalSeconds();

网友:
2007-10-21 00:00:00  to 2008-11-12 00:00:00
2007-10-21 23:59:59  to 2008-11-12 00:00:00

是不一样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ime  t1;
  CTime  t2;
  CTimeSpan  ts  =  t2  -  t1;
  int  count  =  ts.GetTotalSeconds();

正解。

网友:
但是我没有使用MFC
有没有这样的API

网友:
先systemtime--->filetime(SystemTimeToFileTime )
再两个filetime相减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MFC可以用CTIME类,
API 只有先将systemtime转换成filetime
相减后,再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