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应用程序无法调试,急死了!

楼主:
EVC下,用的是STANDARD SDK的emulator,建立了一个基于dialog的简单应用程序,设断点运行的时候很慢,每F10一次,都要大概10S左右,这是在家里的电脑上的现象,在公司电脑上就跑的很正常,装的是同样的EVC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怀疑是不是EVC里哪项没有设置好呢?我家里的电脑配置肯定是比公司那台好很多的,而且,我在两个室友的电脑上也实验了一下,一样的慢,真是郁闷啊,不知道大家调试应用程序的时候都是怎么调的?难道不能单步运行调试吗?请帮帮忙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个
我的电脑配置是:CPU:PD 2.8,内存1G。这样的配置应该不能影响到速度吧

网友:
配置不错,我的CPU是2.4G,内存是512Mb的,呵呵,你把你的杀毒软件、防火墙之类的关了试试,随便把
任务管理器打开,选上查看里面的虚拟内存大小看看有什么在耗资源,曾经我用PB编译OS时,发现我的
Bitdefender的bdss占了我的需存300+mb。实存100+MB,搞得机器慢的不行,以后每次编译OS,我首先就
把bdss关掉

网友:
奇怪的是我在另外一台配置低些的机器上(CPU 1.8G,内存512)跑的正常,我在任务管理里面看,我的内存占用基本都在250M以下,现在即使把杀毒软件、防火墙关掉,也还是一样的慢,15S左右,另外,还有一个的现象就是,我把网络断开的时候,exe文件根本下不到模拟器,总是在connecting状态,我在EVC->tool—>platform manager configulation 看到transpor 是TCP/IP,这是不是断开网络不能DOWN的原因呢?如果我不联网,就一个单独的电脑,难道不能在EVC上进行应用程序的调试吗?除了在模拟器上进行调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对应用程序进行调试,尤其是UI界面的调试?

网友:
模拟器好像需要在有网络状态才行的。

UI界面还是需要在实体机上测试的。

网友:
如果是不能下载到模拟器,可能要安装一个类似叫什么microsoft loop back的虚拟网卡,
只要添加新硬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模拟器不需要网络也行的

网友:
跟双核CPU有关.你在任务管理器中,找到模拟器的进程,右键选择关系设置,去掉一个CPU,调试会快一点.

网友:
好象evc的模拟器连接配置也有关系 不妨试着换下看看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