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数字信号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

楼主:
需要做一个计数器(十进制4位),并把数字信号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供DCS读取。请教如何实现和电路图。
(新手分少,请见谅)

网友:
通过RS232串口控制的D/A(数模转换)转换板
本控制板带有8路8位D/A转换专用芯片和精密电压基准,控制输出电压精度误差不大于0.01V。通过电脑串口(或其他具有串口的单片机、PLC、DSP)发个简单的可视ASCII指令,便可以方便地控制8个数模转换通道输出设定的电压值。比如,电脑串口输出字符串"C2V2660"到本控制板,则控制板将控制2号通道输出2.66V电压;电脑串口输出字符串"C6V3060"到本控制板,则控制板将控制6号通道输出3.06V电压.指令非常简单,完全不需了解复杂的硬件及时序控制。输出电压范围:0-5V(其中有2路可灵活设定输出电压最大值)。波特率9600,也可按用户要求定制。广泛用于通过电压控制的各个工控领域,如电机调速、压控振荡、伺服控制等。
工作方式有3种:
1、 单通道控制模式:通过串口发送一条指令,一次控制一个数模转换通道输出设定的电压值。
2、 4通道控制模式:串口发送一条指令,一次可以控制四个数模转换通道分别输出各自设定的电压值。用于同步设定4路输出电压。
3、 8通道控制模式:串口发送一条指令,一次可以控制八个数模转换通道分别输出各自设定的电压值。用于同步设定8路输出电压。
  所有模数转换输出通道均带有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射极跟随缓冲。其中有2路带有可调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可以按要求进行放大(比如放大倍数调为2倍的话,则输出电压可以在1-10V之间进行变化)。随板带有VB演示源代码。用户稍微进行修改即可用于各种复杂的实际控制中。
一套包括串口电缆、控制板、电源。

蚌埠利圆科技 联系电话0552-2055903 网址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 QQ965042285  技术咨询QQ41581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