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Sound 函数如何播放内存中的声音

楼主:
PlaySound 是可以播放内存中的声音数据的

我使用如下的代码失败

PlaySound(pBuff,NULL,SND_MEMORY|SND_ASYNC|SND_LOOP);
有人以前做过相关的程序吗 ?

网友:
DEBUG看看为什么失败,失败的错误码是多少!

网友:
什么叫内存中的声音你把流读进内存了?LASTERROR是多少?

网友:
没有提示错误,编译通过,就是没有声音播出来 。。。

网友:
在讨论一个问题 ??
对于一个导入的wav资源  IDR_wav , C++应该把它转为16进制的数组了吧?

应该要如何访问它,就是要把它传递到一个数组。。。

loadresource
findresource
lockresource

之后的数据还是16进制的吗?

网友:
内存声音?楼主没说清楚,playsound是比较上层的函数,如果是底层的操作的话是用不了的,所以你说的内存声音有可能是驱动出来的,底层的,建议楼主看看WavInOpen();和WavOutOpen()这组的函数.

网友:
去pudn下VC里面连续播放声音的例子

网友:
我这里的内存缓冲是用
底层的waveIn() 录的

我知道waveout可以,觉得底层的挺麻烦

这个缓冲应该可以被playsound吧??
毕竟只要一条调用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