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windows注册ocx,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 ...

楼主(2008-09-09):
我在windows注册ocx,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library("\Programe Files\YTMap.ocx") fail
我在windows注册ocx,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library("\Programe Files\YTMap.ocx") failed. GetLastError returns 7e 这个到底原因在哪儿?
windows
工具
returns
failed

网友A:
路径不对吧,你是windows还是CE呀?
LoadLibrary("\Programe Files\YTMap.ocx")???
如果是windows应该是类似
LoadLibrary("c:\\Programe Files\\YTMap.ocx");
如果是CE,应该是类似
LoadLibrary(TEXT("\\Programe Files\\YTMap.ocx"));

网友B:
当然,还要确认YTMap.ocx在该目录下

网友C:
是windows mobile5系统(ppc),当这个ocx再小点时,可以注册成功(减少一些功能,就能注册)
这个原因再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