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旋转

楼主(2008-07-15):
地球旋转
wince平台上如何实现地球旋转?望大侠门指点!
旋转
wince
地球
如何

网友A:
地球旋转?什么意思?做一个地球旋转的动画?

网友B:
自己画? 和你要实现的效果,精度有关。
直接用gif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地球旋转和皮球旋转没啥区别吧。

网友D: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914/18/c9743f4c-a3be-48fc-811b-8f15afa3456e.html
这个是一个旋转的地球程序 大家下载看看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他这里是用X86汇编语言写的
而希望是能够找到C或C++的 能够在wince跑的
或者对应的 wince arm 汇编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