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Message为什么得不到任何消息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线程
   while(g_flag)
{
        result = GetMessage(&Message, 0, 0, 0);
        if(result == 1)
        {
                if(Message.message == WM_TIMER)
                {
                        count ++;
                }
                if(Message.message == WM_LBUTTONDOWN)
                {
                        count = 0;
                }
                TranslateMessage(&Message);
                 DispatchMessage(&Message);
                }
        }
可是为什么调试的时候到了GetMessage后就没反应。而对话框里的OnTimer 和OnLbuttonDown都能进去。难道消息都没进队列?

网友:
GetMessage能接收所有窗口得到的消息,
还是必须发送到该线程的消息?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接收所有,建议你跟踪进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只有该线程的消息。

发送到窗口的消息,由窗口负责再次分发到程序内部。

网友:
跟踪进去后一直等待,也就是一直没有消息。
如果我想得到所有窗口的WM_TIMER消息该怎么做呢?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dll?

网友:
所有窗口??

ce下没有这样的钩子。

网友:
那在ce下想得到鼠标消息或者定时器消息,只能是当前窗口下。要得到其他窗口的,是不可能实现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把消息送到线程?
线程是自己创建的吗?

网友:
是在窗口里发送消息吗?
我就是要脱离窗口,自动得到

网友:
lz的意思就是:不是自己写的应用的消息也能得到。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