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Rect画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用CRect画曲线的问题
EVC加模拟器,用CRct实现的产和的数据画成连线,由于X轴上的数据不断增加的,比如X轴是丛0-100,当画线时X的值超过100的时候(X的值是自动累加的)比如是101,102就会超出X轴,就是画线的时候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有丛0-100的曲线,请教高手如何让曲线自动移动呀,比如当X是105的时候,X的最小值是5,最大值是105,曲线往左移动,让用户看到的一直是刚画好的曲线,不知如何实现?请指教
曲线
模拟器
最大值
如何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呀,自己先顶下

网友B:
这个要自己控制的啊。例如你要判断的啊,如果超过整个屏幕移动。
m_dcBack.BitBlt(0,0,100,100,&m_dcBack,5,0,SRC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