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的FLASH坏了,换FLASH怎么烧写?

楼主:
我的PDA 宏基N300 flash坏了,开机死在BOOT画面,重新用SD卡刷机也能刷过,但是还是死在BOOT画面,换好机器的FLASH能好,现在想换片新的FLASH,请问各位怎么烧写?
目前的文件有:
EBOOT.nb0
flash.dio
superipl.nb0
以上这几个文件是拷入SD卡用SD卡刷机的.
手上有BP的烧录器一台
N300的CPU是S3C2440,flash是K9F1G08U0A,Dram配置是64m x2(K4S561533)
请问应该怎么烧写?文件需要转换还是直接烧?烧哪个文件?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可不太好说了,
你新的Flash上没有任何程序,所以第一个程序应该是要通过烧录器来烧的
正常的话应该是Eboot.nb0烧在起始地址(用烧录器烧),但不知道你的Superipl.nb0是干嘛用的?
Flash.dio应该是可以等Eboot起来后通过Eboot来烧录,不然也不知道该烧在哪个位置

网友:
估计可以,使用SD卡,但是如果你的eboot 在flash已经不能启动了,估计用SD卡就不行了。
要使用JTAG等工具了,但是PDA有引出JTAG吗?估计没有啊

网友:
JTAG

或 烧写器

网友:
EBOOT.nb0
flash.dio
superipl.nb0

flash.dio和和你的NandFlash大小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烧到NandFlash上. 换的新nand要和旧的一样!

网友:
chain.lst的内容是:
Eboot.nb0
Superipl.nb0
flash.dio
这个能不能说明烧写的顺序呢?文件的大小各位看看:

网友:
说了你把flash.dio完全烧入flash中, 如果flash.dio是正确的话那就肯定没错了.
根据你提供的文件列表只能这样烧.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今天把flash.dio完全烧进K9F1G08U0A,装上后还是不启动,而且flash.dio只有50多M,flash是128M的,能不能烧EBOOT,来实现启动呢?

网友:
我用UE看了chain.lst的内容了,里面是讲刷机的顺序吧?
内容如下:
Eboot.nb0
Superipl.nb0
flash.dio
还有一个版本的是这样的:
Eboot.nb0
Superipl.nb0
flash.dio
请问下该怎么烧啊?我也试过用烧写器读FLASH,但是烧写器提示command error,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
1.你用UE打开Eboot.nb0和Eboot.bin比较看看,应该是只烧Eboot.nb0就OK了,因为Eboot.nb0就是Eboot.bin的展开文件
2. Superipl.nb0感觉上应该是在Eboot.nb0前面的东西,就是最先起动的代码,看它的大小是多少,是不是只有几K?但应该烧在哪个位置可不太好确定
3. 最后肯定是烧Flash.dio,这个是Image的镜像文件,但烧在什么地址也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只用是烧进了Eboot.nb0后,通过Eboot来更新Flash.dio,它们肯定是要匹配的

网友:
不过你这样去猜真的是有点难为你,呵呵
祝你好运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看了Superipl.nb0,这个文件大小是127KByte,2440的启动RAM是4kByte,这个文件该不会是烧到FLASH的起始位置做引导用的吧?

网友:
127K这么大,哦我想起来,它应该是Mobile的MSIPL,正常的话应该烧在EBoot之后
也应该可以通过Eboot来升级的,这是Mobile所特需的IPL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样把Eboot烧进去,然后知道进入EBoot的方法,接下来就应该可以升级了,还是有些困难啊

网友:
你既然可以换好机器的FLASH来验证,那不如直接用flash读写工具拷贝出来直接写入新的flash中,肯定好用。
不管怎样,你肯定要用flash烧写器或jtag写一次flash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把好机器的flash读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我读过好的FLASH了,用的是量产用的芯片烧写器,叫BPM,烧写器提示command error,我试过2片了都不行,换了台烧写器sg的T9600,提示坏块太多,是不是WM搞了FLASH加密了啊?
今天我把EBOOT.NB0烧进一片新的FLASH的起始位置,但是还是开不了机,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各位还有没有听说过其它的专烧写FLASH的设备?

网友:
WM是会对Image所在的分区加锁的,Logo Test有要求的

网友:
那请问我能不能复制flash的启动块.然后通过SD卡来刷机呢?

网友:
头痛啊,大家给点意见啊?要不一千多大洋的打水漂了啊!

网友:
LZ还在折腾啊,想办法找个宏基的开发人员帮你烧一下呗
或者去店里弄一下吧

网友:
呵呵,宏基的售后都不会修,只有自己搞定了,有没有办法用JTAG来读取flash的内容呢?板子上的CPU的JTAG接口我已经找到了,还需要个并口转JTAG的硬件?谁有资料共享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如果分区是锁住的话,需要密码的话,通过JTAG也没有办法读出数据来的,因为JTAG读数据也需要通过Flash的驱动,只不过这代码包在JTAG工具里面了
关键是要看怎么Lock分区的,去下载一份你那Flash的Datasheet研究一下吧,看能不能看出点门道来?

网友:
我研究了一下,想这么搞:
1.把两个FLASH并联
2.用坏的FLASH启动,进入刷机模式,把坏flash的某些脚断开
3.连上好的FLASH
4.刷机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并联这两个FLASH,需要断开哪些脚?哪位玩过FLASH并联的,说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
用专用的FLASH工具来重写UT不就行了!

网友:
好像回复不能发附件吗?我有个工具可以读写UT的。

转帖文:(这是MIO机器用的,软件应该可以通用于其它的PDA吧?)

必须是不能进UT(UBOOT)但可以开机进WM系统,用同步软件连接PPC。

本方法不适用刷过R64和R65全ROM的手机(即刷了R64和R65中的G3IPL的手机),我们的手机不能进入UT是因为R64和R65中的G3IPL和以前版本的UT不配套。
具体方法如下:(操作前请将手机的电话功能关闭)
1、将tool解压到C盘(TOOL目录在C盘根目录下,没有上一级目录),进入tool\ScoterBackup v0.2下,运行RAPI unlock.cmd或ScoterBackup.cmd。该步骤用于解锁WM5.0的RAPI。(一般情况请运行RAPI unlock.cmd,电脑屏幕上会有英文提示操作,依据操作便可)
2、进入tool\itsutils,运行Command Prompt(这时会进入CMD的Dos操作窗口即 C:\TOOL\itsutils> )
3、在命令行( C:\TOOL\itsutils> )输入“pdocread –l”,然后回车,注意,l为小写的L,-和l之间没有空格,察看输出信息,如信息如下(信息不一定相同,只要有类似的输出),便说明RAPI解锁成功。(如未能成功,不要进行下面的操作)

4、解锁成功后,在命令行( C:\TOOL\itsutils> )输入“pdocwrite 51UT.bin –n 0 0 0x90000 –b 0x8000”,然后回车,输入时只输引号内的,所有的命令输入都是如此。可以复制然后粘贴使用,防止出错。
5、在命令行( C:\TOOL\itsutils> )输入“pdocread –n 0 –b 0x8000 0 0x90000 1.bin”
6、用tool\ Wincmp3下的wincmp3.exe对比刚得到的1.bin和tool\itsutils下的51UT.bin,如果相同,则证明UT已成功写入。使用wincmp3.exe时会提示选择文件,其中一个选1.bin另一个选51UT.bin。写入成功可以进行下一步,否则请检查操作过程,找到错误,重新操作。请注意,如果操作中电脑执行了写操作,但对比没有完全相同,请检查操作过程,找到错误,重新操作。 千万不要重新启动手机,否则很可能需要返修了!
7、在命令行( C:\TOOL\itsutils> )输入“pdocwrite 51MSIPL.bin –n 1 0 0x40000”
8、在命令行( C:\TOOL\itsutils> )输入“pdocread –n 1 0 0x40000 2.bin”
9、用tool\ Wincmp3下的wincmp3.exe对比刚得到的2.bin和tool\itsutils下的51MSIPL.bin,如果相同,则证明MSIPL已成功写入。请注意,如果操作中电脑执行了写操作,但对比没有完全相同,请检查操作过程,找到错误,重新操作。 千万不要重新启动手机,否则很可能需要返修了!

10、重新启动手机,如果能正常启动,你就可以关机,试试进入UT。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你的QQ号多少?我的6768908,大家研究下

网友:
继续征集方法,三星的2440启动时是先从0X30000载入启动代码吗?那是不是意味着要把EBOOT烧写在flash的0X30000位置?哪位朋友对2440熟悉,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