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驱动的问题,WINCE

楼主(2008-06-23):
蓝牙驱动的问题,WINCE
WINCe蓝牙驱动中,蓝牙通讯时,WINCE是怎么知道蓝牙模块要通讯的呀?是什么时候才会调用HCI中的HCI_StartHardware这个函数的呀?谢谢!
蓝牙模块
蓝牙驱动
通讯
WindowCE

网友A:
蓝牙通讯一般是UART,CPU中有UART Controller部分。UART中的流控#CTS信号会被蓝牙设备拉低,以请求主机是否可以开始通讯。这个信号会有对应的处理线程捕获,并以此判断:蓝牙控制芯片(常用的CSR)接收到蓝牙信号了,现在开始请求通信。然后驱动就会唤醒通讯线程,开始进行硬件层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