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驱动开发 小问题?

楼主:
wince下的驱动程序的编写是不是都可以用流驱动来做,,
我知道像键盘.显示.电源都是本机驱动...
想问一下打印机驱动可以用流驱动来做不??怎样实现与具体的硬件相连呢?

网友:
引用楼主 YZZ2086 的帖子:
wince下的驱动程序的编写是不是都可以用流驱动来做,,
我知道像键盘.显示.电源都是本机驱动...
想问一下打印机驱动可以用流驱动来做不??怎样实现与具体的硬件相连呢?

大部分是流驱动;具体看你的打印机是怎么样的接口。

网友: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接口..没见过...所以犯难的很,不是串口.并口,,USB
是直接和板子连起的

网友:
打印机没做过,不过感觉应该wince已经做了一部分了,最好不采取流驱动。

网友:
是不是对于打印机,不管是什么接口都可以用流式驱动的..

网友:
MS提供的Printer的驱动架构跟Display驱动相似,应该不是用流式驱动的

网友:
具体资料可以查PB的帮助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
这个网站不可以贴图  要不然 贴张图上来看看 我做的那个是什么接口...
自带的 例子我也研究了
上面驱动通过port monitor(函数) 来访问接口,,,但我不知道 我的接口...是那类的...

网友:
先得弄清楚是什么打印机。
如果是串口打印机,根本就无须特别驱动,
只要往串口发数即可。

网友:
是用总线来操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