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 的内核问题

楼主:
如何添加一个PDF 文件到NK 的内核中去

网友:
如果是4.2好像可以直接Insert文件,
不过通常会直接修改bib文件,
帮助里讲的很清楚,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A:
将你的pdf文件放在你的bsp下的files目录
修改platform.bib文件,找到FILES段,添加要加如内核的文件,如下: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PDF                        $(_FLATRELEASEDIR)\*.PDF                        NK  U

网友:
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pf $(_FLATRELEASEDIR)\test.pfd NK 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pdf文件放在你的bsp下的files目录
修改platform.bib文件,找到FILES段,添加要加如内核的文件,如下: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PDF $(_FLATRELEASEDIR)\*.PDF 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