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UDA1341 mic

楼主(2008-08-19):
2440+UDA1341 mic
音频信号从UDA1341的ADC input输入,再从1341的DAC output输出音频信号,主要目的是可以通过1341来控制输入信号的volume\bass\treble\mute等,有时还要混入操作系统(用的是WINCE5.0)的声音,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吗,若是可行,那在WAVEDEV驱动里要如何修改呢,讲讲思路,望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信号
操作系统
volume
如何

网友A:
可以不改音频驱动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可行的,uda1341 不是特别清楚,不知道他的 adc input 的采样精度和速度能不能够上音频采样.很多音频 codec 芯片都内置 wave in 和混音功能.
不过驱动估计一定是要改的

网友C:
下面是UDA1341的内部原理框图,好像两路输入的有个MIXER,输出的时候没有MIXER,是不是得先通过IIS把数据存起来再跟操作系统的声音混音最后在发送啊?

网友D:
这个应该不用,混音可以硬件实现,具体再仔细参考下datasheet

网友E:
看看先,先结贴,有问题到时重新开贴问,谢谢Reall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