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与CNC编程有想同的地方吗!思路是想同的吗!

楼主:
正如上面所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有相同,但个人认为相差很大。

网友:
两码事,CNC编程主要是刀路的设计

网友:
不是一个专业的东西。
单片机是写控制软件的。
CNC是数控G代码程序。是应用单片机写好的软件!
哥们不至于问这个吧!

网友:
没听说过CNC先

学习来的...

要不LZ介绍一下CNC是嘛东西?

网友:
不出意外,CNC  是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等

那个编程主要是工艺问题,如进刀,退刀,俺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点儿。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有点水,我是学数控编程的现在想学单片机,就是想了解学习的思路,这样学起来不就是事办功倍了!

  请指点!

网友:
CNC 是控制机器的加工路线以及速度力度等等的
很简单的,好比程序只有顺序结构一样

网友:
楼主如果为了学好数控编程而去学单片机的话,那就没多大必要,CNC是很复杂的系统,不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人短时间内可以学会的.就好比一个人不会电脑原理,照样可以把打字学得很精.

网友A:
CNC的应用我还会,现在是想学C语言之类的东西,没事的时候搞搞黑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C的应用我还会,现在是想学C语言之类的东西,没事的时候搞搞黑客!

说实话,我感觉有点无语.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