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帮忙!关于信号量的问题!如果一个信号量仅声明不初始化直接Take,会造成调用这个信号量的任务出现不可预期的长期PEND吗?

楼主:
补充:多任务系统,调用该信号量的任务优先级最低(这个信号量只在一个地方调用,实际上没用),另外该信号量的等待时间是WAIT_FOREVER!哪位好心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大爷大娘帮帮忙啊!小弟这里趴求了!

网友:
只试过NULL,会出错返回(vxWorks 5.4),其他的不清楚,应该有很大概率会返回ERROR,问题在于,如果他的初始值恰好和系统中某个已创立的semaphore一致,不仅你这个task运行会不正常,其他使用这个semaphore的Task都会受影响。

网友:
谢谢瞎鼓捣大哥!我再分析一下!

网友:
我加了一条打印信息
if(semTake(SemExtInt2,WAIT_FOREVER)==ERROR)
{
        printf("semTake SemExtInt2 ERROR!");
}
可这条打印信息居然能够打出来,为什么,超时设置不是WAIT_FOREVER吗?越来越晕了,哪位大哥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Try This:
if(semTake(SemExtInt2,WAIT_FOREVER)==ERROR)
{
int err = errnoGet();
perror("SemTake:");
printf("semTake   SemExtInt2   ERROR! %lx %lx\n",(unsigned long)SemExtInt2,(unsigned int)err);
}
你为什么要不初始化就用呢?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按照道理来讲信号量仅声明不初始化,其值是无效的SEM_ID,所以立即出错返回是正常的,你semTake一个不存在的semaphore当然要立即出错返回呢,而不是等在那里,他等在哪里能等到什么????

网友:
专业提供SDK二次开发包的短信平台接口等,企业短信群发平台,可群发短信、彩信、语音、传真、邮件等。发送接受速度快,成功率高,5万家用户保证质量!附注:软件界面简洁化,操作简便化,不需要任何硬件配备(除了电脑及上网)可以几个部门同时使用,并可以由一个总帐号管理,可以随时查看子帐号的使用情报况,余额分配等有如意通客户端,网络版,SDK短信平台接口等多版本供您选择

联系人:刘斌   手机号码:13163799460   QQ:178493093   MSN:liubinkyt@hotmail.com

网友:
SEM_ID 声明的变量是一个指向SEM_ID的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不确定的或者NULL(如果在定义的地方初始化值为NULL的话);
使用SEM_ID声明而没有用secXCreate创建一个信号量的话,在semTake的时候如果semId恰好和某个已创建的信号量一样的话,很糟糕,就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错误,因为本来这个信号量是留给别的任务的,却让这地方的任务给take了;如果semId与已创建的信号量不同或者是NULL,还好还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错误,顶多是永远take不到这个信号量而已.当然执行semTake的时候不管是超时还是失败都会返回ERROR,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看看errno就可以知道是超时(S_objLib_OBJ_ID_ERROR)还是semId不可用了(S_objLib_OBJ_UNAVAILABLE)。

网友:
p.s.
你能打印出信息来说明你的任务应该没用被阻塞,semTake失败,所以返回了ERROR。

网友:
p.s.
有VxWorks应用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嘿嘿,软件架构的问题也可以哦,BSP的就不要问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