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修改NORFlash分区大小

楼主:
平台为wince5.0 + ep9315 我的实现注册表保存之后,想把分区空间分配大一点,如何实现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大伙都没用过吗?

网友:
NORFlash?分区?是不是搞错了,是nand flash吧

网友:
这个估计要在BOOT实现,BINFS吧,nand flash的要在boot和nand flash驱动相结合的

网友:
   楼主能给我传一下,您修改后的Common.reg和platform.reg(platform-1x07.reg)文件吗,我试了好长时间想实现基于Hive的注册表永久保存。我的平台为:WinCE5.0+EP9315+NorFlash(NorFlash 32M,SDRAM 64M).我想实现触摸屏的校准值保存,然后重新上电启动校准的值不丢失。我从网上看了很多关于Hive注册表的保存,各说风云,在9315上却行不通,看到您实现注册表保存真的很高兴,所以想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

网友:
; HIVE BOOT SECTION

IF BSP_EP93XX_FLASH

; This file is to be included in platform.reg if required.
;
;
; "MemBase" 1st value: the base address of flash.
;           2nd value: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flash file system.
;
; "MemLen" 1st value: the length of flash.
;          2nd value: the length of the flash file system.
;
; It use the top 4MB space of flash (EDB931x):
;   uncached starting address = 0xA9C00000
;   memory size           = 0x4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ORFlash]
   "Dll"="ep93xxnorflash.dll"
   "Order"=dword:2
   "Prefix"="DSK"
   "Ioctl"=dword:4
   "Profile"="MS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if $(BSP_EP93XX_FLASH_TYPE) == FLASH_TYPE_P3

                "MemBase"=multi_sz:"A8000000","AA000000"
                "MemLen" =multi_sz:"4000000","2000000"

        #elif $(BSP_EP93XX_FLASH_TYPE) == FLASH_TYPE_C3

                "MemBase"=multi_sz:"A8000000","A8400000"
                "MemLen" =multi_sz:"800000","200000"

        #elif  $(BSP_EP93XX_FLASH_TYPE) == FLASH_TYPE_AMD

                "MemBase"=multi_sz:"A8000000","A8400000"
                "MemLen" =multi_sz:"1000000","200000"
        #else
                "MemBase"=multi_sz:"A8000000","A9c00000"
                "MemLen" =multi_sz:"1f00000","300000"
        #endif

        "Flags"=dword:1000

; Override names in default profi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Name"="Ep93xx NOR Flash"
    "Folder"="NOR Flash"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lags"=dword:1000
        "MountFlags"=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OR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Flags"=dword:1000

;;;*******************************************************************
;;;
;;; HIVE REGISTRY BOOT SECTION
;;;
;;;*******************************************************************
;;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Registry\\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Flags"=dword:1
        "Flags"=dword:1000
;;

ENDIF

; END HIVE BOOT SECTION

你试一下这个

网友:
别忘了,添加 hive-based registry

网友:
也遇到同样问题啊,
楼主能否帮忙?
我的平台为:WinCE5.0+EP9315+NorFlash(NorFlash 32M,SDRAM 32M).
想实现注册表保存和文件保存,如何分配这个空间?
能否详细点给我这类新手讲解一下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一下BSP就好了,我完全按照楼主说的做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