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tcpmp里注册一种新类型的视频格式

楼主(2008-05-09):
怎么在tcpmp里注册一种新类型的视频格式
我现在想使tcpmp能够播放一种新的视频文件(.avs格式),想请教高手怎么才能在里面注册这种格式,使tcpmp能够认识.avs格式呢??
视频

网友A:
不是注册那么简单,你要按它的格式,写解码器。

网友B:
解码器我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种格式的视频送到我指定的解码器里啊
非常感谢热心人回帖

网友C:
呵呵,tcpmp我也刚开始研究,
不过还没到能解答lz这种问题的地步。
过来学习一下。
好好翻翻代码,可能会有。

网友D:
偶也和LS一样,暂时只停留在修改Interface界面的阶段。
所以帮不到LZ。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帖,我的师兄以前解过一种.avs (中国的视频新标准)的ts流,但是它是以mepg2的系统层进行封装的,因此tcpmp里原来就自带识别这种格式,
不从在上述我所说的问题,而我是要解一种 .avs 的裸视频,所以说需要它先识别这种格式,于是遇到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各位朋友 可以在群60931641 里进行交流学习